4FSK输入倍频器,是否有交调?

楼主(2007-05-31):
4FSK输入倍频器,是否有交调?因为4FSK在瞬时里频率只有一个。
而且我们从极端来想如果频率的切换很慢的话,那肯定是没什么影响的了。如果频率切换速度慢慢提高,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否有有经验的前辈啊。

网友A:
跟你的倍频器特性有关

Q值是关键。

楼主:
回复主题:4FSK输入倍频器,是否有交调

倍频器特性要看哪些?是否倍频器反映速度快就好点?怎么判断一个倍频器的反映速度呢?
Q值是指滤波器的Q值?

网友A:
这类不用“反应速度”做指标的

任何放大器件都有工作频率的限制,比如用晶体管搭谐振放大器的话,晶体管的Ft就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要满足Ft至少是工作频率的数倍才能保证增益。Q值则主要是由LC谐振回路决定,Q值越高,谐振曲线越陡峭,抑制带外交调信号的能力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