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的一个想法,各位讨论一下

楼主(2007-06-01):
我做一个CAN的系统,一般来讲CAN都是4线,2根信号,2根电源。但是我想用两根实现。
我想的方法是在主机上用调制器把信号加在电源上,到从机再用解调器把信号和电源分开。
不知道这种方法好不好,可不可以实现,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大家也讨论一下,我想挺有意思的。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那就没必要用CAN了

需要与CAN接口,在传输完成后再转换。

网友B:
回复 can

想法很独特
走2根线 和走4根线在空间上相差不太大
不知道你用2根的目的

网友C:
有这样两线的

这种在很早的线控热水器上就实现了.没有问题.

网友D:
调制出来的信号传输速度太慢

就像用牛车给货运飞机配货

网友A:
用调制法当然有快的

ADSL就是,普通以太网是基带传输,而千兆以太网则用的是调制技术同时还支持以太网供电,这才是趋势。理论上,调制技术的传输速度几乎可以无限,而基带传输则受制于频率的限制,二者是“集合”对“元素”的关系,只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调制传输的速率,而是在于成本和必要性。

网友E:
chunyang 老大

支持以太网供电的技术是利用不用的四根线吧?

网友A:
PoE技术有两个规范

    802.3af 标准规定了通过网络电缆供电的两种方案,方案A:由于10BaseT和100BaseT的数据传输只用到了四对双绞线中的两对,另外两对备用线被用于传输电力(4、5、7、8);方案B则是由负责传输数据的两对双绞线同时传输数据和电力(1、2、3、6),这是千兆以太网的要求,千兆以太网要用足8根线,而且为保持网络的向下兼容只能这么规定。

楼主:
各位,有点跑题了

我说的是可不可以在CAN的基础上搞,我看中的是CAN的成本,可靠性和保密性三者,还有,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工厂走线都是要好几Km的剩下两根线可以省不少钱了。

还有,我查到好像这种方法叫电力线载波??是不是???

二楼大哥的意思我没明白,为什么没必要用CAN了???

网友F:
每次看chunyang大大得回复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