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待机节电

楼主(2007-06-01):
3.6V电池供电,MAX3485。
在空载空闲状态下,485电流1.1-2.2毫安,嫌费电。当RE为高DE为低,485进入SHUT DOWN 状态,电流最大1微安,理想。
    问题是RE为高的时候,虽然节电但却无法接收外部信息。请问,既要节电又要能被外部呼叫及时唤醒,怎么办好?

网友A:
甭想了

485通信方式就不适合应用于节电场合

网友B:
没有办法

从IC内部看,485的电平转换系统是模拟电路,无法实现像数字系统的中断唤醒功能。

楼主:
谢谢二位

有些表具(水表、气表等)声称电池可用6年以上,同时有485口。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或许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其485肯定不是始终有效的

有些专门设计的485接口芯片的功耗已经大大小于普通型号,但与数字系统的休眠电流相比,还远远不在同一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