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的半双工,小弟突然有点迷,望指点

楼主(2007-06-03):
无论是MAX还是ADI或其他大半导体公司,都有种半双工的485收发器,比如MAX3082,两根线,有收发使能管脚。如图。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异步通讯来说,发送是主动的,收是被动的,所以接收使能必须是时时有效的。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呢:该节点自己刚发出去的数据就会被接收回来?
那么在半双工这种集成芯片的使用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是否可以这样下结论:这种两根线的收发器是不能用于全双工的?
这好象是个很弱的问题,可是我一觉醒来,想到这个问题,居然总是想不通,还望朋友们给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接法不对

同时使能收发,当然可以自发自收,但不同时使能即发的时候只使能发,收的时候只使能收,就不会出现你担心的情况了。

楼主:
谢谢答复

谢谢chunyang兄,不过异步通讯不同于同步通讯,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时候有数据要来并及时使能接收?所以用这种两根线的收发器来做双工好象不太可能?

网友A:
等待接收时使能芯片的接收态即可

看来你没有理解“双工”的含义,485本来就是半双工的,总线上的数据流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方向。异步通讯无法知道数据何时到来,只能等待,靠程序进行查询或引入一个中断事件进行处理。

楼主:
继续问

谢谢大牛的答复,我个人理解485本身是不存在半双工和全双工的,而看你用什么收发器.倘若你用两根线的收发器,比如上面问的3082,肯定数据是一个方向的.但是倘若用4根线的,比如3081、3084、3087,这三种芯片还提供了X、Y两线,这样的485通信无疑就成了全双工的了吧?

网友A:
那叫422,不叫485了

楼主:
看来是我功底不够

这个图片是我从ADI的一个PDF资料上抓下来的,是介绍ADM3483、3488、3491的材料,兄台可到ADI的网站上去下来看看。不知道它这个自称全双工的485怎么解释?

网友A:
全双工485就是422标准,以示区分

先有485标准,两条485自然构成全双工通道,于是业界接受全双工485为422标准。当然,你愿意怎么叫都可以,只是单独出现的485必然是指半双工的,这一点没有歧义,全双工的必须称为“全双工485”或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