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性能问题

楼主(2007-06-04):
请问比如一个VCO在6V电压输出300MHz,9V电压输出400MHz。如果外加电压从6V跳到9V,那么输出从300MHz跳到400MHz需要多少时间,有没有评价VCO这个性能的参数?叫什么?应该不是压控灵敏度吧?

网友A:
这要看该VCO的相关参数了,“频率切换速度”

网友B:
锁定时间

    lock time 这个指标比较难测量。
    以前找到一个繁体的测试方法,找不到了。要是那位大虾有的,请递个纸条!

网友C:
聊聊

这个参数应用在哪个电路都不一样,根据电路要求定

网友D(2007-08-03):
这个时间要结合接收机来测

以前做对讲机的时候测过.

网友E:
vco

调频速度,vco本身的切换时间应该很小,你可以加脉冲测试,主要跟鉴相器和环路参数有关,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F(2007-11-21):
参与

  应该与你选择的VCO有关系
  还有你输入电压的跳变时间有关
  具体的情况应该看一下VCO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