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RS485总线上只允许在平衡电缆上连接32个收发设备

楼主(2007-06-07):
我应该如何分析RS485总线上最多连接的个数.又怎么样选用串口的传输速率?
                                                         谢谢!

网友A:
这是由485接口器件的参数决定的

不同型号的485接口芯片带载数量不同,最多有可带256个节点的芯片,要根据应用的需求合理选择。至于速率的选择也同样要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满足即可,不要片面追求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