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无线通讯模块

楼主(2007-06-08):
现在要选择一款无线通讯模块,但发现有太多的无线通讯技术。有GPRS、CDMA、802.11g/g、RF2.4GHz、400~900MHz等。他们在传输速度、传输距离、价格成本、编程难易度上面有什么不同?或者请给我个链接?(我google后找不到有用信息)
我主要用于工厂,距离200m到1km,中间可能有一两堵墙阻挡,速度可能10kbps,也可能100kbps吧,编程最好象编串口一样容易。
请推荐合适的无线通讯模块,谢谢!

网友A:
CDMA有可能能够胜任

或者等3G吧
呵呵

楼主:
如果选择比较困难的话

就降低点要求,比如距离和速度。

网友A:
需要移动通信么?

如果不需要,可以用2.4G配合定向天线
如果需要,恐怕就没有了
降低数率的话,用GPRS或者CDMA吧

楼主:
不需要移动

另外2.4GHz频段和900/300MHz频段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2.4G带宽更大,数据率高

433M多径和空间衰减稍小,但是高增益天线体积又大了。
需要自己去权衡
还有工厂的干扰也需要考虑

网友B:
你必须确定需要的参数

从你的描述看,如果是200米10K没问题,1K米100K除了楼上所说的仅在理论上存在的方法外,没有合法的实现手段。

网友C:
不知道你是要具体实现什么功能。

说说

楼主:
功能很简单

一个中央服务器,周围200m内(最好能再远点)有几个下位机通过无线连接到它。要求他们之间能传递数据,速率低一点也可以,只能少穿点数据了。现在用的串口,但是串口不方便,所以想改成无线。
其实我不想用GPRS,成本高,还要SIM卡流量费。西门子的GPRS模块要一千吧,我现在整机的成本还没它贵。考虑到价格,只能使用RF模块了,100元以内的。

还有布线问题,工厂内都是一人高的铁疙瘩机器,有走廊,是不是还得把无线天线放到走廊内对准,或者放到比机器高的地方,在高处对准?电动机会不会对无线传输有很大的干扰?这种环境下,2.4GHz的好,还是300~900MHz的好?

还有,现有的RF模块是不是都是点对点的?我想一个服务器同时与多台下位机通讯,怎么办?是不是只能轮询了?

谢谢!

网友A:
用超远距离的ZIGBEE吧

不过安装是个大问题
嘿嘿
小作坊估计做不来

楼主:
zigbee

zigbee有一堆协议栈,编程很不方便吧。我一听到zigbee就犯怵。

我是想把RF模块给拿到机箱外面,连同天线专门固定到架子上,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个简单的协议啊

没人逼你用人家的那些协议吧
那些我看就是变相的推销高档mcu

楼主:
不太懂zigbee

看来要多多研究了

网友D:
RF模块也可以实现一点对多点的功能啊!

楼主:
RF模块

如果有多个RF模块在同一时间同一频率上发送数据,就会出现干扰吧?
一般的RF模块是怎么实现多对一通讯的?比如Zigbee

网友B:
靠协议解决

有线网怎么解决的,同样可以用到无线网。

网友C:
都已经成功实现

sluo:其实还是靠TDMA和FDMA来做相应的软件处理,就可以实现多点对多点通讯.

网友E:
2.4G的模块,加个放大上去即可。

网友F(2007-08-02):
我用2401A+PCB天线现在只能到20M, 想要到150M以上有办法么?

我用2401A+PCB天线现在只能到20M, 想要到150M以上有办法么?
听说有高增益的天线,还有放大器不知道哪种能解决?
另外如果要高增益天线或者放大器是两头都要装么?还是只要发射端?

网友A:
2401A只有20米?

太失败了,ic的PA输出没有匹配,天线设计恐怕也是copy的
正常应该能60米往上
24L01都能用pcb天线做到30米

网友G:
chipcon无线模块

用CC1100或CC2500吧
我都有模块提供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6.htm CC1100模块,板载天线,868MHz~915MHz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5.htm CC2500模块,板载天线,超小体积,19mm x 15.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