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看过老外的一篇**,说怎么复制SIM卡,

楼主(2007-06-08):
各位老大,江湖救急!怎么把SIM卡的信息读出来,在异地使用?可以不必知道卡里面的内容,在异地也不一定是以卡的形式,只要在一个手机终端或手机模块上能用这些SIM卡信息进行手机的基本操作即可!

声明:不是用于非法用途!是上头派下来的任务

网友A:
这要看你读的是什么内容了

其中存的电话簿或SMS都可用AT指令读出。

楼主:
说白了就是复制一张SIM卡

网友A:
复制卡是非法的

楼主:
恩,说的是呢。不知道领导想干啥

楼主:

说的很详细,当时觉得没多大用,也太麻烦,就没保存,现在找不到了,悔之晚矣

网友A:
现在的SIM卡没有密码操作是无法复制的

几次尝试后会自毁,而密码属核心机密,你如何得到?早年间的SIM卡可以复制,那是因为用了统一的密码,运营商早就不会这么傻了。

网友B:
又见chunyang兄

一直跑工程,都没时间搞技术了,好久没有向chunyang兄请教了。

可以找一个手机模块,利用AT指令读短消息和电话本

楼主:
春阳老大,有个问题不明白,请教

为什么手机能读SIM卡的信息,这是不是就说明手机生产着可以复制SIM卡呢?我能不能把SIM卡的信息延长很远(通过互联网),也就是说我用一个手机模块,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操作异地的SIM卡

楼主:
这样行不行

SIM卡端有个SIM卡转串口的东西,直接接到电脑上,电脑连在互联网上,然后在异地也做个SIM卡转串口的东西一端接到电脑上,另一端接到手机模块,当操作手机模块的时候,必然和SIM卡交互,把这些交互信息通过串口发到电脑上,再通过网络发送到SIM卡端,SIM卡回应信息也通过网路和串口发回手机模块

网友A:
SIM卡的信息有多种

作为“身份”的数据是无法复制的,里面存储的电话簿和SMS则可以通过AT指令读写。你的想法不切实际,正道可用模块,SIM卡是模块系统的组成部分,模块的串口则可与PC互连,远程可以通过AT指令对该SIM卡进行读写,但仅限于电话簿和SMS。

网友C:
其实还是可以复制的

楼主:
对,是可以复制,现在还有人在买

但是只是V1的卡,V2的卡是无法复制的,所以新卡不能复制。而且扫描密码要几个小时,在项目中用不太合适。
我的应用是只有一个SIM卡,但是机卡分离,手机在一个地方,卡在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拿着手机到任何能上网的地方都能使用该卡(卡的位置相对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