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7-06-09):
以前用的模块加了个光隔电路,抗干扰性不错,但是现在的模块由于自适应波特率,对波形要求比较高,所以去掉了光隔,但是抗干扰性明显下降,各位有什么建议没?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要命的是发现这个天线干扰很大,如果天线放在数据线,地址线旁的话,轻则弄乱数据,重则导致系统复位。
每次放天线时都小心翼翼,远离数据线等。

网友A:
这是常识

小虎
GSM模块的峰值功率好几瓦,能不干扰你的信号线么?

网友B:
关键是整体EMC设计

非射频部分可以加屏蔽或引入EMI滤波器等,但EMC设计是项“软技术”,主要靠实践中多分析、多试验来积累经验。

楼主:
谢谢东瓜兄和chunyang兄

刚在生产上看时,有几个天线地方放的不对,数据就乱了。

增加GPRS模块时,小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公司里有这样经验的人也没有(也许有,但是我不知道)单纯的就把它加上去了,基本上什么都没考虑,就把天线放的离数据线远点。

公司的几个加了GPRS模块的终端产品,连接时容易重启,很是纳闷啊。但是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B:
呵呵,典型的EMC问题

加屏蔽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所谓一俊遮百丑,“丑”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需要足够的功力和经验,所以“遮”的办法对初学者来说最合适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

可惜我没时间做好这个产品了啊。

从进公司后就一直做这个产品,GPRS模块更是一有时间就在做,但是基于个人的发展,不得不走啊。

人之间会产生感情,没想到人对产品都会产生感情,惭愧

以后我会去深圳发展,希望有机会可以拜访下chunyang兄,向chunyang兄多讨教讨教。

网友C(2007-07-15):
GPRS模块

我们是专业做工业级GPRS DTU/MODEM的哦。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共同讨论

网友D:
借此问一下

按照你这么说,我的这块版也会有问题啦?帮忙分析一下,免得白开一次板
板的尺寸:125mm*90mm
会不会像LZ一样,射频对处理器严重干扰致不能正常工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