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助解决一下MAX488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7-06-09):
在下用MAX488做终端的RS422通信,上位机使用USB&lt-&gt422接头,挂一台终端时很正常,挂两台就会出现丢数据,挂三台就全部通信中断?连线很短不超过30m,经过测量发现中断接收正常,MCU也返回了数据给MAX488了,但是总线上的电平没有变化,造成上位机收不到数据,请问是芯片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另注:datasheet中显示MAX488可以挂32个终端,加120欧匹配电阻也不行

网友A:
显然负载过重或存在竞争

应该是设计有错所致,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B:
楼主看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