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金鹏电子公司的液晶的?交流交流啊。.

楼主(2007-06-16):
我用的ocm12832怎么光黑屏啊,大家有没有用过类似型号的,到现在我怀疑是质量问题了,光烧掉的占10%了.我一直在找设计的问题,但是扑捉各种波形和电源都非常正常啊...现在开始怀疑是质量问题了,有用过的或者类似型号的液晶的朋友也可以交流交流啊...到底这家液晶怎么样啊...

网友A:
12864也遇过这个问题

我用xt3868a,12864(小尺寸)测试没过一个晚上就有不亮线的,晕死

楼主:
你说的型号不是金鹏的,我这个是金鹏的,

我打电话他们总是说要我发过东西去。。。今天把所有的接插件全焊成直接焊的了。。。真没有办法了。。。东不东就不显示了。。。

网友B:
金鹏的液晶设计上就存在问题,我已有教训

楼主:
楼上的,真的吗,

我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设计,又感觉设计太简单了,我那个线路板太简单了,今天又听说我的同事用的也坏掉了,出了一条一条的线,再加电也不好。我想听听楼上的经历,你是用的哪一款?要是确实这样,我就不去怀疑设计和其他的什么了,到现在我还一直在找自己的原因。

网友C:
软件设计问题

软件设计问题

网友D:
我用过12864

批量生产,没有那么大的问题,1%或者更少一点

网友E:
我用过OCMJ8*15D

质量的确是不敢恭维,买了20多块,坏了8块。
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规律,莫名其妙就坏了。

楼主:
真的有问题吗。。。

楼上的那个型号我没有用过,反正OCM都是金鹏的,你要是20块中坏掉8块,那更可怕了,正规产品上可不能这么用啊。。。

楼主:
6楼的,你有没有判断能力啊。。。

软件能让液晶坏掉吗?

网友F:
你们都怎么搞开发的?

有问题应该先找售后(换、赔等)……解决不了再考虑其它途径,呵呵

楼主:
售后没有用

关键是怕咱们设计上有什么问题,要在设计上排除了后证明是不是就是液晶上有问题。
而且我找了售后了,他们今天说我线路板上有个器件对地电阻很小,引起了负载很重。我们就是那么用的,他居然说这样可能对液晶不好。我说只要我的电源模块有足够的容量,怎么会影响液晶工作呢。他们说如果别的地方负载重了,这个重的负载如果靠着液晶距离近了,就会影响液晶工作。我真的不理解他们的说法。大家说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