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模块天线选型

楼主(2007-06-16):
我现在选了一款模块,但是没有天线,现在我想找一款天线,请教一下在那里可以找到有关天线产品的资料。

天线要求:
工作频率:2010--2025MHz
阻抗:50
增益:0dB

网友A:
说说对体积和成本的要求

否则太多天线能够满足

网友B:
3g?

主要看产品体积.
如果体积没要求会比较容易.

楼主:
体积没有太大要求

体积没有太大要求,一般模块天线大小就可以了,
成本当然是 the cheap the better 了,
请大家帮忙推荐几款天线或是可以寻找的网站

网友A:
要低成本是把

取根导线吧,保证成本最低

楼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天线的性能

也不是那么说了,最重要的还是要符合参数要求,
只要能符合天线参数要求,成本问题再考虑了

网友C:
你要的參數?

你要的參數請給出!
包括通信距離,作用等等!
否則像2樓的那位兄弟所說的那樣有太多的天線可以選擇。

楼主:
天线规格要求

天线要求:

工作频率:2010~~2025MHz
阻抗:50欧姆
增益:0dB
VSWR:2:1(max)

主要用于网络检测的,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或是到那些网站去查询,包括天线转接线和天线

网友A:
说了随便扯根导线取1/4波长就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