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T9170没DTMF解码输出

楼主(2007-06-16):
我已经按照HT9170芯片的单端输入典型接法,DV有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变化,但是就是没解码输出。我也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请各位大侠指点吧。郁闷了好多天!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你就这么直接接电话线了吗?

那当然不行了,要有摘机电路和接口电路的。

网友B:
这个芯片能做来电显示吗?能解码出来电显示信息吗?

网友C:
3楼,能,如果电信公司把你的来电显示调制方式设为双音频

网友B:
那解码出的信息格式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