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s模块的选择

楼主(2007-06-16):
求教:
在掌上电脑增加GPS功能,用GPS模块实现
第一次接触GPS,但市场上的产品一大堆看的真是眼花缭乱
特向大侠们请教下

1在选择GPS模块时哪些指标是着重要考虑的?尤其是掌上电脑
2现在市场上的GPS模块哪些牌子是属于质量较好的,哪些又是性能可以价格便宜的

最好有能提供技术支持的代理商电话谢谢拉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要求高的话搜一下sief还是啥来着.
要是估计天线和RF设计能力一般干脆买个烂的也能用.

网友B:
注意灵敏度和功耗

品牌和供应商在网上搜,大把。

楼主:

  我找了几家公司的产品,GR89,GPS-1050,GM10有没有人用过这几款
模块,实际应用中的稳定性、性能怎么样?

  还有针对需要“显示地图”和只需要得到位置信息的两种应用方向,对
GPS模块的选择有什么不同?

  请大大们再推荐几款GPS的模块

网友C:
性能好的就sirf3模块吧。

价格好的就ublox模块。
指标包括灵敏度,冷启动时间,功耗等。
当然还有体积,手持设备模块体积不能太大。

不过GPS天线也都不小,25×25mm,18×18mm,13×13mm的有源天线。

网友D:
买那个刚收购了导航芯片的厂家造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