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G PCB天线

楼主(2007-06-18):
(无正文)

楼主:

发射距离是10米

网友A:
照抄吧

除此别无其它简单方法

网友B:
到TI或 Chipcon去荡

网友C:
倒F 不错 试试看看

网友D:
^_^

2.4G用FR4有点勉强了,你能不能买一个2.4G的天线,然后接一个0.9mm左右宽的微带线,长度关系不大,短一点就行。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吧。你找一个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E:
2.4G无线USB方案

我们公司可提供2.4G无线USB的完整方案,包括PCB天线,优化的balun电路

网友A:
还优化的巴伦

嘿嘿

网友F:
能优化巴伦的人在中国还不多吧。

网友G:
为什么非要PCB天线?

网友H:
看来你要打三五次板才行,
天线这东西麻烦,需要设备。
不是说抄就能抄好的。

网友I:
用我的方案吧

2.4GHz 2-FSK/GFSK/OOK/MSK CC2500收发模块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5.htm

网友J:
to 89楼

balun也可以用电感电容搭,说优化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如果用0dBm的输出功率,要传10m远

随便在pcb板上搞个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就行了。倒F倒L的也行

网友H:
都没有说到点上去。

网友A:
楼上说说撒

别那么小气
呵呵

网友L(2007-09-02):
陶瓷

陶瓷天线,谁用谁知道。

网友M:
陶瓷天线体积小、便宜,但增益不高

网友C:
如果体积要求不高

用1/4r 也很好搞的,弄个屏蔽线 搞出 1/2r的长度,把外屏蔽皮方向拨下1/4长度,这样就可以了,当然5/8r的长度阻抗会更接近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