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X485做通讯设备,数据通讯正常,但是MAX485热的厉害

楼主(2007-06-18):
hello,诸位:
     我在使用MAX485做通讯设备,数据通讯正常,但是MAX485热的厉害,我用的民品的芯片(CPA)。这是否属于正常情况呢,还是软、硬件中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处于实验室实验阶段,工作环境温度26度左右。请同志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不会热,注意软件,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收发器发送使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一块(SP得),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
接口注意防护(TVS)

网友D:
负载过重或存在竞争了

跟芯片型号无关,是电路或软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E:
我的485网络不通

引用 网友F:
通信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485总线上的上/下拉,终端电阻都只能是一个.

这位兄弟能不能解释一下,你说的都只能是一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的485网络也有问题,谢谢

网友G:
485现场总线..

刚在学习阶段

网友D:
ADM2483这样的芯片不可能成为主流

价格、性能甚至性价比都没有优势,只适于不计成本但体积有严格要求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