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m0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24):
AN, ce, IO, TE, TI
找了下面的解释,但还是不明白,谁来解解谜底?

dBm0 is an abbreviation for the power in dBm measured at a zero transmission level point.

dBm0 is a concept used (amongst other areas) in audio/telephony processing since it allows a smooth integration of analog and digital chains. Noticeably, for A-law and μ-law CODECS the standards defines a sequence which has a 0dBm0 output.

Note1: a consequence for the A-law and μ-law CODECS of the 0dBm0 definition is that they have a respective 3.14dBm0 and 3.17dBm0 maximum output (ratio between the max amplitude of the sinewave and the maximum code).

Note2: 0dBm0 is often replaced by or used instead of digital milliwatt or zero transmission level point.

网友A:
1mw的功率

如果是电压就一定要在某个阻抗下.否则无意义

楼主:
在IDT821024的datasheet找到以下定义

0dBm0 is defined as 0.6832Vrms for A-law and 0.6778 Vrms for m-law, both for 600 ohm load.

网友B:
一般在各种分贝单位中,0是基准

但不同定义的算法和条件不同,楼主其实应该已经知道了,0dBm0指600欧负载下A率有效电压0.6832V及u率有效电压0.6778V为基准参考值,其它值是基准值的相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