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选一个UART芯片

楼主(2007-06-24):
大家好:
    我现在在用DSP做通信,串口不够用,我想找一个UART芯片,我该怎么找,网上搜索UART咋搜索不着啥,谁知道请告诉我好吗?就只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不要求其他的,最好是带一个系列,就是说我现在用一个普通的,以后做成功了,这系列的片子还有高温的,谁告诉我怎么搜索,或者谁用过这方面的芯片,谢谢了.

有谁用过四川维肯电子的UART,好用不?VK3266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片2051这样的带串口简化MCU

与其它芯片互连比较方便。当然,也有串口扩展片和原生串口片,前者成都有家IC设计商有做,但性价比一般。原生串口片则很多,16C55x系列都是。

楼主:
因为后面的技术做了,不想重复,

就想用UART,后面的再和RS232联的做了,所以希望把并口用一下,转成UART

网友B:
用mcu做一个并口转uart的,估计比买模块便宜

楼主:
那得多麻烦,我还是买个模块吧

网友C(2007-09-01):
串口扩展

用16C550/1/2/4如何,工业极的串口,带FIFO,很多公司生产.

网友D:
其实除了跟pc通讯以外,其他用uart通讯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