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给sim卡供电的管脚输出电压是0.3~0.5V,怎么回事

楼主(2007-06-27):
什么原因,大家指点一下,模块放在其他产品中没问题,我的电路中模块只用了sim卡相关的引脚和串口及网络和IGT。系统是3.3V,单片机和模块都是直接联的

网友A:
模块没有启动成功

电源不合适,3.3V供电的话要求电源的品质非常高,稍有纹波就不行了,看看模块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