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信号在PCB上布线多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07-06-27):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500M,自己算波长了

取1/4波长

楼主:
大侠

我的是百兆的数据总线,

假设100MHz, 那么波长是10ns,
您给的公式如何计算?没搞明白.

网友A:
波长是10ns

波长的单位是S么?
500M电磁波的波长是多少?300M是1米,1/4是0.25米
自己再算算

网友B:
无线电波的波长计算方法是中学内容啊

网友C:
可以这样理解吧~

距离(波长)=速度(光速)*时间(频率倒数)

网友D:
布多长都没问题,

前提是你布好.

这个频率得考虑反射,辐射,串扰,等长等问题了.把timing波形搞好也不容易.

网友E:
2M的方波和16M的正弦波呢

网友F:
l(应该是“莱姆达”,打不出)=v*f

网友G:
楼上的,你弄错了,应是"λ=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