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AT命令实现无线CDMA模块(Q2438F)联接internet?

楼主(2007-06-27):
通过超级终端发AT命令,Q2438可以完成拨号,发短消息的功能了。
在可以通过电脑(装moden,拨号连接)实现无线上网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通过超级终端发AT命令来实现上网呢?
需要那些步骤呢?
这样才能通过串口把该模块用到我们的产品上,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要看该模块是否内置TCP/IP协议栈

只有内置协议栈的才能用AT指令上网,看看模块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