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推荐几款GSM短信模块(RS-232通讯)

楼主(2007-07-03):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在市面上比较便宜的短信模块大约多少钱?我在网上查一下,大约要700
RMB,感觉有点贵!
    请各位帮助推荐几款!

网友A:
你查的不对

另外,没有短信模块一说,要么GSM模块,要么GPRS模块,用西门子的TC35i好了,我写过有关选型指南,见我的Blog。

网友B:
我推荐可用西门子C3508

我推荐你用西门子C3508手机代替。原因很简单,价格低。另外,关于它的**也较多。

网友C:
我们用SIMCOM的,GPRS模块200左右

网友D(2007-08-02):
要直接出来是232的,那应该叫GSM MODEM

做得简单,没什么工业设计思路的MODEM 500多的也有.
你问的700的应该属于相对做的成熟点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