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7-07-03):
接触了一些实在的数字电路实例,对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参数感到迷茫,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参数有 访问,闲置,超时,奇偶,帧FB,帧FL,帧FT,帧FN,CRC,过冲,T/F,R/F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应该通过搜索引擎和读书解决

网络是利器也是毒酒,态度决定一切。

楼主:
说的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