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可靠性求助

楼主(2007-07-03):
各位老大,本人做的一个小设备是用485通讯的,485部分电路是从别处照扒来的,用的芯片是ADM485AR,7片485芯片和对面的仪器的7片485点对点的进行通讯,无保护电路,只是每个485A,B间跨接了56ohm电阻,对面仪器与之通讯的485也是这样,电源是蓄电池提供的12V直流电源转为5V供电。但往往用了2,3个月后,485芯片总是烧坏,最初症状A,B其中的一个口输出电压不正常,但能勉强工作,但慢慢就无法通讯了,再继续就能把485芯片烧出洞来,坏的都是我的芯片,对面设备的芯片从来不坏,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考虑是不是芯片不太好,看网上有人推荐SN75LBC184抗静电能力强,是不是可以换一下芯片?或者还有更好的芯片?不计成本
我想要不加上保护电路,看到有在A,B两端串上4-10ohmPTC电阻限流,但不知功率多大?还用再串普通电阻吗?AB间加TVS二极管,A,B对地分别加TVS二极管限压。这样的话是否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加LC以增强EMI能力,我这用加吗?
另外我从公司订的现成的12V转5V的直流电源模块供电,用小阻值大功耗的电阻试过,没问题,但同样功率,上我的电路板,一下就把供电的5V拉到4.4V,4.5V。万分感谢各位老大,另外由于本人上网不太方便,有时反应会慢一些,请各位老大海涵!!!!

网友A:
看看以前的帖子,上面有相关资料,你找找看!

网友B:
“只是每个485A,B间跨接了56ohm电阻”???!!!

不烧才怪!
你算一下总的阻抗……

网友B:
建议先搜一下历史帖子,把485基本接线方法研究一下

一般在需要匹配的情况下才会在总线的两端各并一个120欧姆的电阻的——整个网络才2个。

楼主:
回各位老大

各位老大,其实我这个电路一开始照扒俄罗斯人的,他就是这样接的,居然没事,真是邪门。咱这论坛的资料讨论我看了不少,确实没接的这么简单的,可老毛子这么接居然就没问题,我这样接就不行,真邪门。
我虽然是7个485,可并没连在一起,是分别和那边设备的485一对一点对点联的,怎么算阻抗?
还有各位老大,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方法没有,跪求

网友C:
485总线的阻抗是60欧,你看看你的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我的总线上两面各有56ohm电阻,阻抗也就28ohm,确实很小,容易出问题,老毛子的芯片肯定经过筛选了,所以他的设备没问题。
我现在想把我这头的设备485芯片的并联电阻由56改为120,并分别在A,B上串接100ohm电阻,以增加保护,但是对面通讯设备的485电路我改不了,仍然是只跨一个56ohm电阻,这样两面就不对称,不知是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