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5V电压的方法

楼主(2007-07-04):
问题:   因运放的正负供电需要,用ICL7660从+5V生成-5V,但由于电流比较大,负电压降到-4.5V,而且没有了稳压效果.
请教:  由于电流大(50MA以上),用单一IC来生成-5V看来有一些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在电源供电8-12V的情况下,能产生有稳压(这表示所生成的负电压需要超过6V,以利用7905产生稳压的-5V)的-5V电压,

网友A:
直接用合适的DCDC即可,在你的前提下这一点首先没的选择

再用7905属画蛇添足。

楼主:
回复2楼

问题是我采用ICL7660的结果的确不行,我是反复做试验的,随着输入波形的变化,-5V的电压也变成-4.6V,-4.8V,这就是无法稳压的原因.

网友B:
如果电流小,不怕效率低可采用MC34063

产生负压,不用另加稳压器,不过如果电流很大,因为34063可能只能提供300mA左右的电流所以电流太大要用其他的大功率器件,
呵呵提示单位使用要规范要不然没有器件可以提供50兆安的电流,挺吓人的。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方案不合适所致

选合适的零件即可。

楼主:
谢各位了,

谢各位了,是50毫安----50MA,不是50兆安.说明是用于几个运放IC的供电,运放一般使用于直流放大电路,这个零电位飘移和引入干扰信号是很可怕的,当然对电源的要求高,不用稳压的话总是不太放心.

网友C:
gao

弄个-5V的小模块不行了么
搞那么复杂

网友D:
MC34063,二次稳压

小信号的话注意电流的各自回路

PS:MC34063只要几毛钱哦

网友A:
楼主真是有意思

    “50兆安”是个什么概念?人类目前还不掌握这个电流量级的固态DCDC,甚至差得很远。
    简单的小问题就不要乱绕了,去找片合适的DCDC芯片(当然也可以用成品模块)是唯一的出路,这类DCDC芯片大把,但给运放供电要注意电源品质,去LT的官方网站上找吧。

楼主:
一起谢谢了

一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