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的设备如何和笔记本电脑无线通信?

楼主(2007-07-05):
我的原来的产品一般都是一台计算机再加一块自己的电路板(完成控制 处理等)组成,之间用RS232通信。但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没有RS232 了。我想通过USB进行传输,但老板希望做成无线的,并希望一台笔记本能控制多台从设备。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一般有会有无线网卡和红外,有的还有蓝牙,

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能否告之利用这三种技术的难易程度、有效通信距离和成本,
小弟从未作过无线的东东,

谢谢!

网友A:
红外的几米,蓝牙10米左右,无线局域网百米

红外简单,蓝牙次之,无线局域网最难,成本同序。

网友B:
USB可以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使用USB,加一个USB芯片,MCU控制无线收发芯片或模块,在你的从机上也同样有MCU控制无线收发芯片或模块,通过电脑把数据通过USB送到无线芯片发送出去,从机就可以接收,这样就能实现你要的无线通讯.

楼主:
如何达到2000m的传输?

   看到一款产品能达到2km甚至更远的无线传输(有视频信号),问问大家,这是利用了什么技术?
*(看他的介绍是用了WlAN,但听楼上说只能几百米)

网友A:
WLAN传2KM只能用定向天线获得

就是俗称的“大锅盖”,该天线本身没有多少钱,不过架设这样的天线的施工工程本身不是小事,花费也远多余设备支出,并受环境和条件限制,多数地方,就是你想这么做都没有可以实施的可能。

楼主:
还是想用WLAN

chunyang 老大说的很有道理,

但我要用的10米肯定不够了,而且我要传视频,蓝牙的速度也不行,
还是想用WLAN,

chunyang兄能否提供一些目前流行的控制芯片和参考设计,帮我建立一下概念,

谢谢!

网友A:
WLAN并不是适合嵌入式应用

主要原因是协议栈太过复杂,一般的MCU根本跑不起来,而且协议栈的获得也是非常麻烦的事,WLAN这种东西是给PC平台设计的。如果要设计参考,去Realtek的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C:
利用现成的无线公网是最好的途径

GSM或者GPRS

网友D:
.

ieee80211有开源协议栈。
最麻烦在于,极难获得芯片资料与设计参考,除非是大公司。

---------------------------------------------------------------
引用 网友A:
7楼: WLAN并不是适合嵌入式应用
主要原因是协议栈太过复杂,一般的MCU根本跑不起来,而且协议栈的获得也是非常麻烦的事,WLAN这种东西是给PC平台设计的。如果要设计参考,去Realtek的官方网站下载。

楼主:
利用GSM或者GPRS 是不是要按照流量记费的?

网友A:
有按流量计费也有包月的

网友E:
如果包月的话gprs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