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会不会烧了电脑串口?

楼主(2007-07-26):
问题:
1.如题.
2.如何外设断电以后才断开串口是不是热插拔?
3.外设断电后才断开串口会不会把串口弄坏?
4.USB转串口大概的原理是什么?如果主板上的232坏了,USB转串口还可不可以用?
我现在的情况是串口不能用了,USB转串口也不能用,在电脑的硬件管理里面是可以看到串口的,还可以看到USB转COM的串口.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串口调试会不会烧了电脑串口?

唉,主题写错了,应该是::::串口调试会不会烧了电脑串口?
问题1:串口调试会不会烧了电脑串口?

楼主:
头有点热,原谅

问题:
1.串口调试时热插拔会不会烧了电脑串口?
2.如果外设断电以后才拔开串口是不是热插拔?
3.外设断电后才拔开串口会不会把串口弄坏?
4.USB转串口大概的原理是什么?如果主板上的232坏了,USB转串口还可不可以用?
我现在的情况是串口不能用了,USB转串口也不能用,在电脑的硬件管理里面是可以看到串口的,还可以看到USB转COM的串口.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能否热插拔取决于两个互连设备的地电位是否相同

对于采用DCDC的设备如PC等是决不可热插拔的,这是首要因素。通常像USB之类的热插拔,移动端都是浮空的即由PC侧供电,这就是为避免地电位问题,独立供电的热插拔设备的接口必须特别设计才行。外部设备断电后还要断开与电网的连接才能进行插拔,否则仍可能有危险,这却决于外部设备的电源设计。

网友B:
怎么说呢

问题:
1.串口调试时热插拔会不会烧了电脑串口?
如果没有从串口取电,只是通讯,电流不大的,应该是不是会影响的,

2.如果外设断电以后才拔开串口是不是热插拔?
同上

3.外设断电后才拔开串口会不会把串口弄坏?
同上

4.USB转串口大概的原理是什么?如果主板上的232坏了,USB转串口还可不可以用?
我现在的情况是串口不能用了,USB转串口也不能用,在电脑的硬件管理里面是可以看到串口的,还可以看到USB转COM的串口.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USB转串口的东东是个协议上的东东,物理上USB与串口是不相关的,如果主板上的232坏了是不会影响USB转串口的。。。估计你的问题出在其它地方。。。或许232也没坏。。。。可能是你不会用。。。

网友C:
原装串口经常损坏

研究那些热不热插拔的没啥用,早晚都会损坏的,还是用USB转串口吧,非常好用

楼主:
现在,电脑换了块主板就可以了(免费保修期).

可是奇怪的是之前的主板为什么连USB转串口会不行(我在其它电脑试过是行的)?

坏了时的情况是:在电脑属性里可以看到串口,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时,断开然后连接,接收窗口显示00,每次都这样,还有就是不知在什么情况下(可能第一次接上时),接收窗口接收显示一大堆数据.

网友D:
回答的声音

会的,最好加入标准的光电隔离器,例如北京中立公司的N3TC2

网友E:
我一直是从USB上取电 目前任意插拔还没坏

我一直是从USB上取电 目前串口任意插拔还没坏

网友A:
明白了热插拔的机制就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

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后者往往更重要。

网友F:
短接

说不定是你外接的连接线有问题呢
下载个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短接你USB出来的DB9  2-3脚
看有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G:
估计是你的应用问题,俺用串口做的东西多了,从没烧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