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零中频接收机和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07-07-26):
小弟初学无线电技术,有几个不解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1.不知道所谓的"零中频接收机"是不是就是小时候装的"直放式收音机"啊?
2.零中频接收机好像都有一组混频器,貌似是I,Q两路的,但我不明白同一个信号为什    么要用分别混频成两路差90度的信号.
3."基带信号"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就相当于调幅广播中的音频信号,只是频带可能 会宽一些?

          谢谢!

网友A:
两码事

    直放式接收机是最简单的有源接收机,高频信号进来直接放大,然后检波,再进行音频放大后推动耳机或扬声器,该电路还可以用些技巧进行复用以节省放大元件的数量,这就是来复式了。直放式接收机的性能是所有有源接收机中最差的,且工作频率无法太高,只能用于中波调幅广播的接收。
    零中频接收机是基于超外差式接收机改进而来的,可以说是最高端的,其原理与超外差式近似,可以认为是超外差的极端情况,即中频为零,也称直接转换接收机,适合于数字信号的接收。因元件方面的原因,零中频接收机的商品化才不到十年,是目前数字接收机的主流技术。IQ解调也叫正交解调,是空间二维形式的信号表达,具体结构和原理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最好去找本《通讯原理》教材看看。目前的高端零中频数字接收机均采用IQ解调。
    基带信号指调制前的原始信号,对广播而言,就是音频信号。

网友B:
零中频还是很有意思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回复

谢谢chunyang的回复!
那请问对于广播接收而言,我是否可以直接将调幅广播信号混频至音频信号(应该相当于混频至基带信号吧),这样就可以省掉检波电路了吗? 谢谢!

网友A:
普通器件做不到

零中频接收技术的理论提出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商品化却是近十年的事,而广播接收毕竟要求不高,商业方面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虽然,用现在的零中频技术可以实现,只是这么干了,IC可是一片也卖不出去的。

网友C:
谢谢chunyang的回复!

谢谢chunyang的回复!
因为我刚接触这个行业,所以有很多地方都不懂.请问您可不可以推荐点比较基础的通讯原理方面的书籍,我想好好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大学教材吧,通讯类专业的

也有美国人的教材,应该有中译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