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单片机跟ARM7通讯

楼主(2007-08-03):
请问一下 单片机跟ARM7通讯 准备用串口连接
然后单片机那边还需要一个串口 请大家推荐个方案

1.模拟串口  一般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模拟话怕不稳定
2. 如果用2个串口的单片机 那么用哪些型号性价比高些呢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430有双串口的

华帮也有

网友B:
双串口的MCU很多

也可用主MCU+带串口的简易MCU扩展,另外还有直接的串口一转三芯片和并口操作的原生串口片,当然,软件模拟也行,但不适合初学者。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了

呵呵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c8051fxxx

c8051fxxx,很多都是双串口

网友D:
z85c30

可以利用z85c30扩展两个串口
它是用并口扩展串口
这样就有三个串口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