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人给个无线音频收发电路,成本低的,谢谢

楼主(2007-08-03):
求好人给个无线音频收发电路,成本低的,谢谢

网友A:
求鱼莫若求渔

渔可授,鱼不可予,方善。

网友B:
接收距离多少

要接收多少米?电源电压多少?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C:
自己弄

其实你只要知道你要用什么芯片。电路就很好找了嘛  再根据自己的频段 调试不就可以了。别人给你电路 也不过就 一个电路形式 高频参数还得自己调 别人给你说是不准的 。到不同板子上 用的 东西可能 参数不同。

网友D:
无线电是所有电子应用技术中最早的。

如果只是搞着玩,接收电路可参考收音机,发射机找BA1404,1417等IC的手则看看。

楼主:
谢谢好人们

我用在汽车里面的,要带单独的耳塞无线接收,距离20米,电压在3---5伏,请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