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508手机数据线问题

楼主(2007-08-06):
问题: 想做几个GSM数据传送试验,费用有限,想使用西门子3508,但遇到手机数据线问题,市面上只有USB接口的数据线,而我需要9针口的(RS232),
解决方案,不采用数据线,因为手机内部就是TTL电平(3V)直接串口输出,但外面的MCU接口是89C51的5V电平,两者如何连接,我担心这个5V电平影响到C3508的内部电路,

网友A:
直接接到89C51上只需串个电阻

C51是弱上拉型IO,所以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