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的快速模式和标准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请问I2C器件的快速模式和标准模式怎么理解?与什么有关?器件怎么样才能工作在其中的某个模式下?

网友A:
我的理解

快速模式和标准模式是一个速度的区别,标准模式位速率100kbit/s,快速模式400K,还有高速模式3.4M,当然也就是与速率有关了。至于器件如何工作在其中的某个模式,主要由主器件Master决定,比如带i2c接口的单片机就有相应的寄存器设置I2C速率,一般为100k或400k,当然从器件也要适应这个速率,400k的器件兼容100k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