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小灵通的技术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7-08-11):
现在小灵通通过一条数据线与PC连接就可以无线上网了。
那么,一台PC与小灵通数据线连接后,是否可以控制小灵通自动拨号呢?

网友A:
看它的功能了

普通手机兼容一些标准AT命令,这些操作都是很容易的。小灵通就不知道了,请参考厂家提供的应用软件。

网友B:
原则上是可以的,不过要看厂家是否开放该功能给用户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凡是买小灵通无线上网数据线的厂家和商家,都给出了所销售的数据线适合的几种小灵通型号。
  小灵通上网的过程无非也类似人工拨号通话过程是:摘机=>拨号=>挂机(既下线)吧?所以,我的猜测是:凡是能满足无线上网的小灵通型号,厂家就向用户开放了通讯协议供用户使用了。

网友B:
那是肯定的

楼主:
看来用PC控制小灵通自动拨号是没问题了

但是,用PC控制小灵通自动拨号后,还存在一个进程音(接通音、忙音、挂断音等)识别的问题。猜测这些识别信号也应该是对用户开放的吧?

网友C:
既然是用数据线通讯,还用的着识别什么“进程音”???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回7楼: 既然是用数据线通讯,还用的着识别什么“进程音”???
==========
PC控制小灵通拨号后,究竟拨通还是没有拨通?被叫的对方是否挂线了等不同的进程状态,小灵通的数据线是否有相应的不同的输出?我现在只是猜想应该是有的。

网友B:
不存在什么“进程音”

直接的网络数据通讯操作是没有音频部分的参与的,这和基于模拟技术的普通电话线上网用的Modem是本质不同的,一切靠协议控制。

楼主:
感谢斑竹

“直接的网络数据通讯操作是没有音频部分的参与的,这和基于模拟技术的普通电话线上网用的Modem是本质不同的,一切靠协议控制。”——听斑竹这一句话,胜读半天书,谢谢了啊。
  既然小灵通自身可以判断接通、占线或者对方挂机等进程,那么这类进程情况也一定会从数据线输出的吧?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下到有关小灵通使用的数据手册?

网友B:
进程情况是否有输出或输出什么,由该机的软件决定

    因小灵通没有国际标准,故你用什么恐怕就得直接找该机的生产商要资料了,不同生产商的产品甚至同一生产商但不同型号的产品都可能有所不同。

楼主:
由衷的非常感谢大家

尤其是斑竹点拨的已经非常明白了,使俺对小灵通的了解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增加了俺的信心是:有时间一定一部搞有详细数据手册说明、并可以能数据线上网的小灵通实验一下我说的那个项目。不过,要完成那个项目,从现在开始,俺还需要恶补V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