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频的问题

楼主(2007-08-1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你遗漏了某些信息

用硬件产生1.6M的时钟用2M晶体是不合适的,这样做不是没有办法,但非常不经济,应该用3.2M或更高整数倍频率的晶体然后分频得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2M以下的晶体不好买,常见的2M以下晶体只有32.768KHz的,这是由晶体制造工艺决定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感谢您的帮助,看完之后我又仔细找了一下他原来清单上的元件,有一个LS290,我查一下这个可以用来10分频,是不是他给分成了0.1M之后再记的数产生的,最好直接找个1.6M的晶振,免得麻烦

网友A:
1.6M的晶体不好买

用3.2M、4.8M、6.4M、8M这样晶体分频实现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