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与导线的区别!!!

楼主(2007-08-12):
我装机测试一模块的通信距离(433MHz,9600bps),用专业的鞭壮天线,弹簧天线,但测试出来的结果都没有我用一根导线接上去测试出来的距离远。
郁闷啊。
模块我用仪器测试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都是没问题的。仪器的输入阻抗是50欧姆。
那么天线也是50欧姆的,为什么我随便找根导线都比天线要好呢?
难道模块的输出匹配不是50欧姆?
郁闷,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亏你还是搞RF的

问出如此外行的话出来
你那导线此时是一根单极子天线,如果是谐振在433M的话,阻抗大约为36欧姆左右
法向螺旋天线因为自身的原因,效率不会很高,且由于国内作坊货横行,那天线的阻抗是不是50欧姆,还要打个问号。
自己算算,50欧姆输出,接36欧的天线,S11是多少??
实际上,天线在设计频段驻波比小于2甚至3都认为可以正常工作,只要模块输出为实阻,且天线也谐振了,驻波比很小的,驻波比过大,则模块输出不是实阻,或者天线没有谐振。
天线效率同样影响通信距离,再加上天线失配,距离不短才怪了

网友B:
呵呵,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天线而已

    电子配套市场上的天线至少绝大多数都是抄的,说100%有点绝对,但原创的概率恐怕比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还低,作坊式的天线厂也就抄个形似,但天线这个东西实在是个大学问,没有资深专业人员和专用测试仪器的前提下,大家抄出来的东西一定良莠不齐,而且极不稳定,所以必须大面积撒网,找相对好的天线,否则,效果不如导线也实属正常。

楼主:
我感慨啊!

就你俩能说说这些了
我很笨的
因为做模拟低频时间太长了
刚入行RF两年!

网友C:
e

入行两年不至于这都不明白吧.

瓜,你怎么知道是30多ohm啊,我测过,也是实部大概30左右.

网友D:
哎, 我的射频模块还没调好. 发射功率不行,接受灵敏度也不

楼主:
楼上,做PA是违法的!!!

功率?你是10dbm的还是加PA的啊
根据数据手册微调器件,还有你的PCB板材和走线阻抗。
接收灵敏度还包括你的RF芯片的LNA的供电退藕滤波,电源滤波很重要!

网友E:
可以测试一下性能

假如真的如你所说,简单说来,你买的天线跟你的电路匹配有问题,记住最大功率传输的条件是共轭匹配,光是50ohm有时候是不够的。拿个矢网看一下买的天线就明白了。

网友F(2007-09-13):
天线与导线的区别

木头东瓜说的不错就是这样的,天线是否谐振是关键,驻波比是次要的,你要驻波比好的话加个50欧的电阻好的不的了.呵呵

网友G(2015-11-26):
您最后效果做的怎么样,因为我最近也是做这方面的,不知能否加你qq,979420146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问出如此外行的话出来你那导线此时是一根单极子天线,如果是谐振在433M的话,阻抗大约为36欧姆左右法向螺旋 ...

特性阻抗是一个与频率无关的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