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6a的GPRS调试问题

楼主(2007-08-12):
    在调试WAVECOM的2406A带TCP/IP协议的模快,发现模块已经和固定IP的主站建立连接后,经常发现模块发送到主站的数据很快就能收到,而主站发出来的数据经常会收不到,有时候收到延时很大,有时候又很正常,请教一下大家,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网络的问题或者你的系统EMC特性不良

换个地方或时间测试即可判别是其中的那种情况,不同时间、地点表现不同就是前者,没有明显变化就是后者。

网友B:
2406A好像已经停产了。楼主别做无用功了。

网友C:
网络不好的原因吗?

    如果网络不好的话,为什么模块发送部分都很好,接收数据就有问题呢,网络不好应该是发送也不好,现在的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接受的部分不好的时候,发送数据也都是好的,主站都能收到的。

网友A:
网络拥塞严重时甚至会单边通,正常,但不仅如此

所以才要实验判断。

网友D:
我一直在用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E:
Re:

监测一下服务器网卡上的收发数据包,看看服务器软件是否正常,你的系统是否是GPRS发送数据,服务器立即应答的?如果不是,服务器向GPRS发送数据离上次成功通信(上行或下行)多长时间?时间长了会有问题,千万不要轻易怀疑是网络问题,那是你排除了所有其它问题最后的排查对象。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引起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电源芯片是as1084t,会不会因为电源芯片供电不足,引起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D:
峰值电流多大?

楼主:
电流

这个芯片的最大电流是5A的,响应速度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外部电源是5V的,所以才考虑到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F:
是运营商服器的原因

当你的模块连上网络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局域网的地址,你可以通过AT命令查看,你每次连上去之后,前面的几位一直是不变的,我们假设是10.X.X.X,我们设定GSM模块使用固定端口发送,发如是2000

然后你与远程服务器通讯,即模块发送数据包给远程服务器,这时你在远程服务器上会看到模块的IP地址是一个与10.X.X.X不同的IP地址,端口也不是上面使用的2000了。

你可以多尝试几次,发现这个地址的前几位也是不变的,而且还有一个端口号。我们假设这个IP地址是211.33.44.X,端口号是PPPPP。还有一点就是,这个IP地址变来变去就那么几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运营商为我们做了路由,因为他只向电信申请了有限的公网IP,所以肯定不可能让每个GSM模块都独占一个公网IP。而且又因为运营商的IP个数*端口数也是有限的,为了保证最大程序地使用这些资源,运营商分配映射给每台GSM的公网IP地址和端口号是有超时时限的,这个时限因地而异,比如在南京就只有1分钟。

虽然GSM占用的公网IP和端口超时时间太短,但是如果你在该超时时间内再次与外网通讯时,该IP和端口的超时时间又被重新清除。所以你就不停地与外网通讯吧,这个IP和端口就是你的啦。

如果你的GSM模块的GPRS连接一直在线,不管你是否与外网通讯,GPRS的局域网地址是不会变化的,除非你的GSM死机、重启或者运营商的基站或服务器重启:) 你使用两台GSM之间相互通讯测试一下,隔个一个小时发一次数据,IP地址也不会变化。(另外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运营商有没有为这个局域网地址设定最大使用时间)

与外网通讯时,有时确实存在很大的时延。你可以拉个专线,或都将服务器放到运营商的机房里让运营商管。局域网内通讯还是挺快的。就是要给你Money,所以要是与外网通讯很爽,就没得人拉专线,运营商就赚不到钱啦:)

网友G:
有可能是移动基站的优先级别导致的

有可能是移动基站的优先级别导致的,移动的GPRS和GSM是共用信道的,设置的是语音优先.语音繁忙时GPRS会优先级别降低造成单向通信甚至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