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好的RF模块,装到不同的底板上,RF特性会不会变化?

楼主(2007-08-17):
比如给RF模块的地线接个1平方米的铜皮,会不会导致PCB天线的失配?外接的辨状天线呢?

网友A:
有可能

但不应造成失配,屏蔽则是必然的。一般来说,RF模块安装到系统中后,周边元件、PCB、机壳等会一定程度的改变射频系统的分布参数、辐射环境等,自然会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电气连接,电气噪声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网友B:
可能变化

网友C:
LZ的模块是多少MHZ的?

网友D:
应该会变的挺厉害的.

天线特性.

楼主:
那些卖无线模块的厂商是不是应该给出这方面信息。

否则没办法得到最好的通信效果。
呵呵,不好意思,有点扫到chunyang大大了。

网友C:
是不是电源没有做退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