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

楼主(2007-08-19):
现在需要94.1M的晶振,做点频收音机的,这个晶振买不到的,需要定做,时间长还要量大才做,我急需!请教下用普通晶振怎样做倍频电路 啊??(声明:我不太懂电子的,大家能给我个电路的话,我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成本上用倍频你肯定无法接受

老老实实用晶体(不是晶振,二者指不同的元件)吧。

网友B:
请chunyang老大解释扫一下盲,

解释一下晶体和晶振的区别吧。“晶体震荡器,简称晶振”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现在好像都混淆了。

网友A:
振荡器本身是用于产生交变信号的

    晶体本身没有这个功能,振荡是由外电路发生的,晶体只是选频元件,只有自带振荡器的所谓“有源晶振”才能叫晶振,否则只能叫“晶体”。结构上晶体就是一片按特定尺寸、厚度切割出来的石英单晶体,然后镀上导电层引出电接点制成。而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组合元件,无需外部电路,供上合适的电源就会有频率信号输出。这就是晶体和晶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