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做过以太网通讯的朋友近来看看,PHY对PHY有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现在是用9200(ARM9,内部带以太网控制器)的PHY接口直接接到6996(交换机芯片)上,出现比较奇怪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板子不能通讯,有的通讯断断续续。但是这些不正常的板子(6996)在专门测试的底版上确是很正常的,非常头疼

另外PHY接口是不是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电平?1.8V和3.3V的?
不经过变压器的话要怎么对接?

网友A:
PHY出的有双绞线和Serdes两种

一种是电口,10/100/1G,一种是接SFP光模块。
你说的这两种PHY我都没有见过,你可以看看眼图合不合格,也可以在对端抓包看看。

楼主:
我意思是两个物理层接口不通过网络变压器,而是直接相连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意思是两个物理层接口不通过网络变压器,而是直接相连接

既RX+ RX- 直接连 TX+ TX-
中间没有变压器
他们的电源是共地的

另外有的芯片接的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接1。8V
有的接3。3V
怎么才能连起来?

网友B:
9200带的是MAC,怎么会是PHY呢?

9200带的是MAC,怎么会是PHY呢?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9200接了一个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