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7-09-01):
距离大于150米的遥控,发射端电源为5伏,接收端电源为24伏.

网友A:
频率、速率、应用场合、执行标准等都要先确定

网友B:
我想知道用途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用在那里,150是什么概念,什么条件下?用在那个国家,什么产品?我们才可以给你建议。欢迎MAIL联系。我们有高性能的模块,自己开发。
winter_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