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ADM232周围的5个电容是钽电容吗?必须用钽电容吗?

楼主(2007-09-03):
我对通信技术不熟悉,最近要仿2块日本的小板子,1块板子上边有2片ADM232,另1块板子上边有1片MAX232.他们周围都有5个电容。我看好像是钽电容,请问芯片232周围的5个电容是钽电容吗?必须用钽电容吗?
另外,我可以把ADM232和MAX232换成同一种型号的吗?
谢谢!

网友A:
要看数据手册

可以不需要钽电容;焊接0.1u的独石电容即可;
焊接上去之后,量2、6脚的电压分别是正负10V左右,说明工作正常;

网友B:
普通铝电解电容就行

232芯片用的是电荷泵式DCDC进行电平转换,储能电容的容量由工作频率决定,常见有三档工作频率,分别使用0.1uF、1uF、4.7-10uF的储能电容。

网友C:
一般使用1uF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