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led进行无线通信

楼主(2007-09-04):
现想实现以下的方案,请问一下有可能吗?

     通过led来实现对50MHz正弦波的传输和解调,要求通信距离在5mm-10mm就可以了。

1。首先要寻找可以传输50MHz正弦波的led,我觉得这里关键就是led的响应时间,但是在网上搜索了一番,貌似都没有找到有led有这个参数的

2。想问问即使找到这种led,那么驱动电路该如何做呢

3。接收端不知用何元件,貌似光敏二极管没有那么高的频率

楼主:
经过整理chunyang版主回答后提出的问题

    首先在此感谢chunyang版主对我的耐心回信,我整理了一下chunyang版主的意思,首先引用chunyang版主的解决方案:“先测定LED的开关速度,因LED的制造工艺不同,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特性不同,而多数LED厂没有手册,所以只能测试得出。传正弦信号时,先将基带正弦信号量化,然后调制载波,载波频率的上限就是LED的开关速度极限。接收侧先放大信号,然后解调出基带数据,最后恢复为正弦波。”
    首先谢谢chunyang版主的指点,我测试LED开关速度用了以下的方法,将LED串联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然后用峰峰值为10V的交流信号加在上面,然后我用示波器观测电阻两侧的波形,当频率比较低的时候,出现的是正弦波的削峰的波形,当我渐渐把频率升高的时候,削峰处开始出现尖峰,随着交流信号的增加,尖峰不断升高变宽,最后整个波形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正弦信号。那么究竟哪一点是极限开关时间呢,是开始出现尖峰的频点,还是完全变成正弦波的那个频点呢?
    然后的问题就是,假设我一个周期采样4个点,每个点用8bit量化,那么如果我要传输的是50MHz的正弦信号的话,那么量化出来的数据速率就是1600Mbps了,未经调制就已经超出LED的极限响应时间了,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不能传输50MHz的正弦信号呢?

网友A:
一定要50M?

用红外载波的频率不是就能实现么?

楼主:
先用50m作试验

请楼上说得具体一点,呵呵
50M是先作试验吧,反正我用普通led测试过,好像最高就只能对几M的信号进行响应

网友B:
用光端机的收发组件

网友C:
用有I级的LED

网友D:
普通影碟机的光头

普通影碟机的光头上面有激光管和光接收器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你的这个方法不能准确测量,但能知道个大概

    LED还亮着,削波还明显证明LED尚能工作,准确检测要用光敏组件测,输出波形占空比维持在50%的极限频率,但首先要保证光敏组件的工作频率足够,这可以查手册获知。
    至于能否传正弦波,除了要求在正弦波上垫一个直流电平以克服交越失真外,还要限制电平最大值不能超出LED的线性区,接收侧也得同样工作在线性区。不过,可见光通讯用线性传输只能在封闭的黑暗环境中进行,没有任何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