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音频叠加在数据线上

楼主(2007-09-04):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把音频信号叠加在UTAR的TX和RX上面,有没有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啊,谢谢了解!

网友A:
不行,会干扰。

网友B:
必须调制过才行

不过这么做没有意义。

网友C:
可以考虑分时用

网友B:
分时带宽不够

楼主:
那调制电路会很复杂吗?

楼主:
如果我音频用两线传输的话那有什么IC比较实用呢?

我以前音频是走一根线的,但发现这样做的话侧音很大,而且两边都做免提的话很容易啸叫,现在想把音频分成两根线走,请问有没有什么IC比较实用呢?

网友B:
两线指的是串口的串入、串出吗?

在网上找找载波电话的电路吧

网友D:
以前看到一篇论文在fm调制里传输数据,可以到达20kb

网友E:
好像ISDN用的就是你说的那种技术!

网友B:
FM在广播的同时传数据是利用立体声的导频信号

与楼主的应用无关。

网友D:
是,利用导频信号。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