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种收发芯片:CC1000和nRF401

楼主(2007-09-08):
有哪位朋友知道CC1000和nRF401这两款芯片哪个功耗更低、速度更快?还有无其它的芯片在功耗和速度上做得比这两款更好?谢谢

网友A:
CC1000好些,但这两颗芯片都早停产淘汰了

新设计中不要再用。

网友B:
nRF9E5

这颗不错,内置了一只51的MCU

网友C(2007-11-20):
都是高频的,有没有230MHz、400MHz的这类芯片使用啊?

都是高频的,有没有230MHz、400MHz的这类芯片使用啊?

网友A:
有,但不好找

常见的单芯片RF信道IC都是针对ISM频段设计的,非ISM频段或可以涵盖你需要频率的ISM芯片都很难买到,量小就更难了,用非单芯片方案则容易解决货源问题,只是电路比较复杂了。

网友C:
adf7021如何啊?有用过了的吗?

adf7021如何啊?有用过了的吗?
像这些集成芯片的抗干扰指标好象不是很高吧?
很多数传电台基带以前还是模拟结构啊,只是后面用了DSP处理基带信号和基带调制后混到射频上去,所以看到很多数传电台都有个模拟灵敏度的指标,我说得对不?谢谢更正。

网友D:
用IA4421吧

模块chunyang就有

网友E:
cc1000 没停产呀

网友A:
楼上去TI的网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cc1000.html

CC1000, Status:ACTIVE
Single Chip Ultra Low Power RF Transceiver for 315/433/868/915 MHz SRD 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