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麦克噪音

楼主(2007-09-09):
用TC35I拨打电话,如果屏蔽麦克部分电路,只接扬声器,声音效果非常好,扬声器端没有任何噪音。但是加上麦克电路会引进噪音,不是特别大,做了很多实验都不能彻底去除,没办法做到声音的干净,也找不到原因,希望各位高人提供点宝贵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典型的EMC设计不良所致

电路设计、元件布局、PCB走线等都有影响。

楼主:
再问

如你所说,那为什么不接麦克的时候会没有噪音?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噪音不是线路板本身导致的?

网友A:
线路引入的

楼主:
继续

那问题是不是集中在麦克的电路上?如果麦克线路引入的?那怎么可以避免或者有什么隔离措施吗?

网友B:
麦克引线不能太长

而且应该采用屏蔽引线。

楼主:
我用2米的屏蔽线和短线测试结果是一样的,在电路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网友A:
EMC设计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

建议楼主仔细看看TC35i的音频设计文档。

网友B:
如果

  如果只有麦克引线而没有麦克不出现噪音的话,说明是麦克引发的噪音。需要从麦克的型号、工作方式和阻抗上找原因了。

  如果没有麦克引线不出现噪音而有引线就出现噪音的话,那还是引线的问题。

否则,俺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串进来的噪音了。

网友C:
不是EMC或者屏蔽之类的原因

我用WAVECOM模块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偶尔听人说是侧音的问题,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侧音”的概念,会导致说话时有一点点回音,因为这样你就知道自己的声音通过话筒发出去了,关了这个侧音就好了:at+sidet=0,0
TC35i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指令,但应该差不多,你查一下手册

网友A:
侧音和噪音是根本不同的

除非楼主不会分辨,否则楼上不要误导。

网友C:
奇了怪了,怎么成了误导了?

他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试一下,发送个AT指令关闭侧音,如果没有效果的话说明不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找电路上的原因,难道这叫做误导?我怎么感觉LS净是出一些冠冕堂皇之乎者也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领导发言呢,比如你在8楼所说的“EMC设计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建议楼主仔细看看TC35i的音频设计文档”
手册上只有几个简单的典型电路,你让人家怎么看?你还不如建议他重新学一遍模拟电路算了!

网友A:
侧音和噪音明显不同,对付的方法也不同,就事论是

    EMC问题常见,解决方法任何AT指令无效,否则就不是EMC问题了,而EMC问题是“软技术”,你能用几句话讲清吗?如果能,欢迎!我给你准备好红裤子。
    TC35的音频设计文档有关于接口电路设计和注意事项的详细论述,其核心问题就是EMC,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涵盖所有,一个看似简单的音频接口设计西门子就出了一个专门文档,难道不该重视、不该仔细看看吗?

网友C:
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是在这研究理论,搂主明确说明过是噪音而不知侧音吗?他现在可能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呢,来这里问问题的人都希望得到能解决问题的直接答案,不管理论多么花哨浮华,能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那你说搂主有没有可能去研究这个侧音的问题?

网友A:
找直接答案也要分情况

学会提问题和给出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网友D(2012-06-14):
弱弱的问声楼主   你噪声问题解决了没 ?

网友D:
感觉我这年限跨度满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