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连接服务器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有一个客户端连接到服务

楼主(2007-09-10):
当服务器启动后只有把客户端测试程序启动连接到服务器后
gprs才能连接上,否则gprs就连不上

也就是说必须先要有一个连接,
为什么?

楼主:
这个也有可能是上位机的问题,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

网友A:
这问题问得不明白!再说清楚点阿

楼主:
哦,我来细说

我现在的操作是:
1、开启服务器(电脑上的)
2、开启一个客户端(电脑上的一个测试程序),并连接上服务器
3、用GPRS连接服务器

如果这样操作,一切都很顺
但如果少了2,那GPRS就连不上了
返回:
^sis:0,0,48

网友B:
我从没遇到过

不应该跟这个有关系的

楼主:
是阿

很奇怪

楼主:
错误返回

^SISW:  0, 1

^SIS: 0,  0, 48

^SISR: 0, 2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服务器程序的应答模式的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都没问题

是端口映射软件的问题

网友A:
中间又加个端口映射软件,真有你的

网友B:
你用的固定IP方式还是域名解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