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推荐一个芯片

楼主(2007-09-11):
  并口转串口的 10M以上的串行通信
发送接受芯片  要求有校验
好像max的有很多 不知道哪去找
大虾帮忙了!

网友A:
那不叫“串口”

串口的速率到不了10M,你说的应该是串行器,将并行信号转成串行信号并通过双绞线高速传输。MAXIM是有不少这类芯片,先去其官方网站下资料吧。

楼主:
谢谢

哦
在maxim的网站看了
可是不知道怎么找
呵呵
能推荐一个嘛
谢谢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