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天线怎么做才好

楼主(2007-09-15):
手机上用的.用耳机地当天线,再经过PCB上的一段走线接到IC上.
请问,这段走线应该怎样做,才能让FM接收性能最好?比如,
1.阻抗是50或75那种好?或是根本就无所谓?
2.需要将天线信号用电容电感转成两路,可能是反相信号吧.这几个器件值该怎么定?对接收性能影响大吗.
3.手机上存在多种干扰,有几十M的数字信号,高频高功率信号,电源噪音,哪种对FM影响较大?

惭愧.FM基本不懂...

网友A:
走线可以布成微带电感好些

至于阻抗匹配无所谓,“将天线信号用电容电感转成两路”比较奇怪,FM收音机很少有平衡式天线设计,需要看看器件手册中的典型电路和相关说明。就干扰源而言,通过电源耦合的干扰是最厉害的,尤其是手机的时隙包络,处理不好会要命的。

楼主:
e

天线是要走微带的.微带的特性阻抗是用50还是75呢.
现在就是抄的datasheet典型电路,但原来没做过,想好好玩一下.

网友A:
应该区别不大

只要该IC的接收灵敏度好,天线匹配设计就影响不大,加感主要是对付移动信号,免得前级阻塞,按低通设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