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功能的无线收发

楼主(2007-09-16):
现要求做一个产品.用在报警器中.一个发射器及一个无线的声光警笛.两个要求无线通信,还要求是双向功能,要不在远去的声光警笛被人拿走了还不知道呢.(因为声光警笛是电池供电,不接线.)还要求向主机发射端发送电池电压信号.

如果不是双向的,用现在市场上有的超外差接收及可.发射用ASK.但是双向的本来打算用一个超外差接收加一个发射模块.每一边都用两套.但是实际距离近.天线也不好处理.采用的同一433MHZ的频率.分时发送可接收.

现想采用收发一体的,因为平时数据量很少,功能也不多.产品上已用到MCU.接口好处理.主要还要价钱低.各位高手有没相关的模块,或介绍一下.

总结一下要求:
收发一体.
接收要求省电.
频率433.92MHZ.
供电3V或5V左右都行.
最好是现成的模块.如果好调试,芯片也行.

谢谢!

楼主:
近来找了很多也没见到合适的.

找了比较多的,都是NRF401.CC1000,IRA420之类的.都有跳频功能.好象是太高级了,用不起.我的MCU只有1K的空间.要求功能简单.

网友A:
没办法,现在收发一体的多为数字接收机结构

成本无法与超外差、超再生的比,需要的控制也比较复杂,你的MCU只有1K存储空间,除了你自己要用的,剩下的空间恐怕无法满足控制数字收发芯片的,甚至IO都未必够。

楼主:
因为控制就几个字节

因为控制就几个字节,程序空间用大一点倒也行,因为现在好多的单片机.无线方面可能最多的还是成本问题.ASK方式的发射和接收倒也不少.但是集成在一起的不多,可能是用的人比较少.问来的价格根本就不现实.
Micrel射频收发芯片,Rfm芯片这两个好象用的人不多.耗电也太多.因为是电池供电.电流最好小于1MA.

网友A:
性能和价格不好绝对兼顾

廉价ASK方案做成IC的话,收发会彼此严重干扰,所以没有IC供应商会这么干,简单技术只有简单用法,目前技术条件下,即使ASK收发一体IC也是采用数字结构的,而IC的成本在特定工艺下仅由硅片面积和开发费摊薄决定。廉价方案不比高级方案节省多少硅片面积,开发费也省不了多少,而产品性能则差的很远,没人做是太正常的事了。

网友B:
总想着用1块钱买10块钱的东西

做100块钱的事情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

谢谢chunyang兄!现在看来只有用简单的OOK发射和超再生的接收了,因为超外差的电流都不小.两个模块加在一起用.发射平常是不供电的.用起来倒是没什么干扰.又不是全双工.
接收在发送时需要断电吗?自己的振荡是否对发射有影响?
两个模块的天线是否非要两个.有没其它的好办**

木头东瓜 ,你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听说你是做低功耗的产品,这回应该用得着.

网友A:
你用独立的模块自然无所谓干扰了,只要分别控制电源即可

天线可用一个,但要加切换开关,成本上不利,直接用两根线就是,低级的东西就得低级着用,省钱就只能这样。

网友C:
用ASK的话能传多远?

    OOK的话用模拟开关不就行?为了省电我用过高速MOS,感觉性能差不多
    不过不知LZ要传多远?我比较质疑ASK的发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