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整定

楼主(2007-09-26):
哪位有过PID整定的经验,怎样设定P、I、D这三个参数才能使控制器无超调、波动小?

网友A:
这可没有万灵药

    不同对象的特性差别太大了。
    一般来说,首先将微分环节置零,比例环节取较低数值,从积分环节起调,调整时要清楚PID三个环节对系统的影响并试出实际影响程度,在保证不发散的前提下,先将PD环节调好,然后加入微分环节改善响应速率即可。不过说说简单,实际应用时需要敏锐的观察和透彻的分析,结合经验反复尝试才能总结出对特定对象的控制工艺。
    如果能对控制对象精确建模当然不必如此,但多数工程条件下的建模要么极其困难,要么建模及计算所花费的时间远多于人工凑数法,所以多数工程中靠经验整定PID参数非常常见。